[内存维修]
内存SPD芯片替换及修改 学习资料

楼主(2007-06-30):
    说起内存,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不过,大家的目光除了更多地投放在内存芯片颗粒上之外,很少会注意到内存PCB(印刷电路板)边上还有一颗体积较小(大约为3mm×4mm×1.5mm)的芯片,这就是SPD芯片.

    SPD是什么?SPD(Serial Presence Detect): SPD是一颗8针的EEPROM(Electrically Erasable Programmable ROM 电可擦写可编程只读存储器), 容量为256字节,里面主要保存了该内存的相关资料,如容量、芯片厂商、内存模组厂商、工作速度等。SPD的内容一般由内存模组制造商写入。支持SPD的主板在启动时自动检测SPD中的资料,并以此设定内存的工作参数。

    启动计算机后,主板BIOS就会读取SPD中的信息,主板北桥芯片组就会根据这些参数信息来自动配置相应的内存工作时序与控制寄存器,从而可以充分发挥内存条的性能。上述情况实现的前提条件是在BIOS设置界面中,将内存设置选项设为“By SPD”。当主板从内存条中不能检测到SPD信息时,它就只能提供一个较为保守的配置。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SPD芯片是识别内存品牌的一个重要标志。如果SPD内的参数值设置得不合理,不但不能起到优化内存的作用,反而还会引起系统工作不稳定,甚至死机。因此,很多普通内存或兼容内存厂商为了避免兼容性问题,一般都将SPD中的内存工作参数设置得较为保守,从而限制了内存性能的充分发挥。更有甚者,一些不法厂商通过专门的读写设备去更改SPD信息,以骗过计算机的检测,得出与实际不一致的数据,从而欺骗消费者。

    即然SPD芯片与主板BIOS有相似的功能,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将不同生产厂家,相同数据的内存SPD互换,以达到升级内存性能的目的呢。答案是肯定的,下面我们使用Hyundai DDR266散装内存条及Ramaxel DDR266内存做一详细说明(注意:这里所用的内存,必须是生产厂家不同,但是内存使用的内存颗粒的编号及内存使用内存颗粒的数量必须一样,这也是修改的关键;在此文内,只是介绍SPD替换及修改的方法,其它请网友自行测试)
    即然要对SPD芯片进行读写,因此就要用到编程器;而且由于SPD芯片是焊接在内存电路板上的。如果我们采用拆焊的方式,将会对内存电路板造成一定的损坏;因此我们可以采用联线的方法,即使用8脚联接线,一对一的接到编程器DIP插座上,这样即可使用编程器方便读写SPD芯片。

网友:
为取得兼容性一般关闭检查

网友(2007-08-02):
了解了一些哟!!!!支持好资料!!!

网友:
好资料,太喜欢了。专业

专业好资料。谢谢。。。

网友(2009-07-19):
..................

这是什么东西?

网友(2009-08-22):
怎么没附件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