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希望版主及高手们能讲讲MT校验码的知识!谢谢

楼主(2007-06-30):
希望版主及高手们能讲讲MT校验码的知识!谢谢!不胜感激!

网友:
不好讲
看看能不能帮你找个资料

网友:
说简单点
需要写固件的时候,源盘和目标盘的固件效验码要一致

网友:
对MT本人不是很感兴趣,但校验码(chksum)还是知道一点,主要用来校验程序或模块的正确性的。产生校验码的算法有多种,具体采用那一种要看厂商的选择了。如果校验码不正确就意味着读出来的代码或数据有问题,所以要重新读取,直到正确为止。因为错误的程序或数据执行的话可能会有不可预料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