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华硕主板,开机老死里往coms里跑,

楼主(2007-06-30):
请教一华硕主板P4bgv-mx,开机老死里往coms里跑,进不了系统,不保存退不出,保存退出来变戏法跑08死机,请问大侠人,是什么故障,

网友:
对了,无需人为操作就进了COMS,boss电路查过,感觉一切都是好的,

网友:
JENFREE模式,本来就这样的啊

网友:
华硕的就这毛病,COMS设置不好回这样,还有开箱报警功能,如果还不行就刷bios 换io 南桥。

网友:
换io 南桥,我看刷bios 可行,

谢谢各位,

网友:
老兄好像没看见你说检查过键盘吧?要是我的话就不要先想的这么复杂,要是你的键盘有问题的话那现在所做的那么多真是要气的你吐血不可。

网友:
没有必要上手就动大手术,看从BIOS设置和主板跳线入手试试!

网友:
支持楼上的说法.键盘是否能正常使用?还有你说的COMS线路正常是否真的正常?从板背量跳线处两针脚是否都有2.5V以上的电压(防止跳线松).是否超频?

网友:
这个帖子都烂了!LZ找找论坛的老帖子吧,不要一上来就求救!

网友:
楼上说的 是啊 ......................

网友:
这块主板我飞了三根线了,当初就是复位底电平,人为加个3V电就开机进系统了,三根线用了一段时间,就发现有松动,开机时死里跑coms的,

网友:
华硕的板子有开机复位专用芯片的,ASM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