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偏色,求高手支招

楼主(2007-06-30):
型号为743DF底色有点偏红,我测了管座上R G B ,三基色电压也没有什么异常,其它颜色也正常,尾板上好像没有三基色可调电阻,我该怎么修,请高手提供个思路,谢谢
显示器

网友:
先看一下三枪静态电压.是否红枪跟另外两枪电压相差太大.
如果是检修之.
还有动态电压,也就交流信号,也应该差不多,

网友:
2楼做广告,修偏色就要几百元的仪器.我晕!其实显象管轻度偏色,除了前期老化之外,很多原因是视放板存在虚焊,接触不良造成的.维修很简单,先把视放板重焊一遍,就行了.再不行就进入菜单,手动调整三基色的比例即可.

网友:
我的显示器是99年产的,现在有点偏绿色?不知是不是老化?

网友:
三星的确实有点麻烦,如果是普通CRT显示器,只要进入工厂模式,调整亮平衡和暗平衡就可以了,这对于多数轻微的偏色都可以。如果是显示器直接表现为红、绿、蓝、或两种颜色组合,就不行了。

网友:
回复搂住
顶一下,我不知道该怎么进安全模式,用什么软件

网友:
是工厂模式,不是安全模式,三星的大都要工装设备才能调,一般都是按住显示器面板上的键进入

网友:
修三星偏色,没工装的话会累死你的,买吧

网友:
文军大哥..........咱们老朋友又在这边见面了..............荣幸啊..我是三明电脑维修啊.
呵呵 ..看来我们缘份不小啊..
改天一定找你买编程器..我说到做到..

网友(2007-11-23):
三枪静态电压.是否红枪跟另外两枪电压相差太大.
如果是检修之.
还有动态电压,也就交流信号,也应该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