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和CPU都烧了,悲剧就这样发生了

楼主(2007-06-30):
462接口,上老独龙的板,跑41后刷BIOS无效,更换CPU的时候误上SP2200 ,结果主板和CPU都烧了

网友:
哎呀    怎么这么不小心哪??  以后注意哈

网友A:
老主板上新CPU会烧?最多不亮吧?

网友:
是呀?天热都晕头了没有经验呀

网友:
amd的就这毛病,容易烧u.

网友:
可我就遇到了我也不太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主板上新CPU会烧?最多不亮吧?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可能安装或散热器的问题。

网友:
SP2200听说不上风扇几秒就烧,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这种常遇到,AMD 的二手CPU贵又坏的快,没修够20片板可能就坏了。

网友:
我们修的时候用最低档的cpu和低压力的风扇,我没有出过事故。

网友:
462这一系列的CPU都容易爆核心,郁闷

网友:
默哀一分钟。。。。。。。。。。。。。。。

网友:
462的可能真的容易坏U
我有一块朋友送的,现在也不亮板了

网友:
风 扇 没插好???

网友:
可能是安装和拆风扇时把CPU压破边或风扇没有上到位被烧了!

网友:
常事,已经小心了
一般试机买毒龙600-800就行了。一般462的板都能上,用太好的,容易烧不说,心疼啊

网友:
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调整一下心态,有了这次经验,下次就不会再烧了~~~

网友:
我看到有个临时开店的,有十几个AMD cpu 全是他自己玩坏的。不小心很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最好用那个铁壳的Athlon 1.2,高低板通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