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内存不过 3.3不足!

楼主(2007-07-01):
捷波主板DDR内存3.3不足只有2.9,跑C1内存不过,查3.3由NB直接供出,疑NB问题!测内存到NB的A线,A13短路,由此是否能判NB  OVER了???请教!

SORRY!
SORRY!可能是我没有说清楚此板为  捷波P4XFA
    上电跑C1,测主供电2.5V 正常,1.25V上接电压正常,3.3V只有2.9V(有的说是SPD工作电压,我感觉是十三天说的系统管理总线),此电压不是由内存槽旁的管子供电,我跑了一下,由板子夹层连接过来给同时连接到了SB ,系统时钟,并进入了NB......(由此误认为是由NB供出)
    还有就是 DDR槽(正面),第十一脚(信号定义A13)对地短路!DDR槽旁边的排阻容都查过了正常!是不是NB有问题!请教!

网友:
内存供电从NB出来?不可能!!!!!!,你再一下电路吧.

网友:
184#是SPD供电,应该测量7# VDD,  1#Vref

网友:
看来楼主好象自己没搞明白!

网友:
DDR=2.5V

网友:
既然打AD线发现有短路的,就跑线看是排阻或线路不良还是NB不良
电压相对于AD线短路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网友:
"捷波主板DDR内存3.3不足只有2.9"
指的是什么,是两根管理总线电压,还是内存主供电.

网友:
DDR内存的供电是3.3V?????

网友:
楼主没搞清楚问题所在,查供电查错位置!SB给内存能供电吗?看看有关的帖子吧!

网友:
貌似楼主说的系统管理总线~
系统管理总线到I/O 南桥 时钟IC PCI-E显卡~内存~

网友:
SORRY!可能是我没有说清楚此板为  捷波P4XFA
    上电跑C1,测主供电2.5V 正常,1.25V上接电压正常,3.3V只有2.9V(有的说是SPD工作电压,我感觉是十三天说的系统管理总线),此电压不是由内存槽旁的管子供电,我跑了一下,由板子夹层连接过来给同时连接到了SB ,系统时钟,并进入了NB......(由此误认为是由NB供出)
    还有就是 DDR槽(正面),第十一脚(信号定义A13)对地短路!DDR槽旁边的排阻容都查过了正常!是不是NB有问题!请教!

网友A:
你那是系统管理总线的供电,应是3。3V 它经过时钟芯片,I/O,南桥等,所以以上三者都有可能,个人认为I/O的可能大点,你可以更换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是系统管理总线的供电,应是3。3V 它经过时钟芯片,I/O,南桥等,所以以上三者都有可能,个人认为I/O的可能大点,你可以更换试一下。

我IO早就换过了,不能解决!我因为DDR的11脚(A13定义)对地短路,我感觉还是NB问题,可能因A13对地短路把系统管理总线供电的电压拉低了!还在修理中.........郁闷哈!!

网友:
不可能A13短路会拉低SMB,我的意见先别管A13短路与否,把SMB的上拉电压搞正常了先。主板就是那么稀奇古怪, 有时侯一根两根AD线短路主板能正常工作。查查上拉电压是怎么供来的?供过来的没问题再查IO,时钟是否拉低了,都排除了很可能就SB OVER了

网友:
等待中....................!没思路!实在不行明天拆桥了!!

网友:
系统管理总线时钟与系统管理总线数据
INTEL芯片组为3.3V
AMD(总线加法可能不一样)为2.8V左右

我遇到的极少数是由独立管子提供3.3V的上拉电压,大多数根本找不到供电是由何处来.估计是由南桥内部提供上拉电压

遇到电压低,拆下IO 时钟IC 如果还低   那估计只有动桥了

网友:
SMB的上拉电压我遇到过三极管供来的,内存供电管经电阻限流过来的(所以有些SMB的上拉电压是2。5V),还有5VSB经电阻分压限流过来的

网友:
是啊查不到由哪里供电! 慢慢搞!明天再试试!三天了! 累!

网友:
你应该没有弄清楚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