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发下三星LCD通病!

楼主(2007-07-01):
我是在三星维修中心工作的,目前三星的通病有两种:一是非最佳模式    二是:有自检图象,接主机黑屏(主要出现在15LCD上)
处理的办法也很简单:直接更换MCU
也可以直接送到三星维修中心:此问题是终身免费维修的(如果维修中心收钱,你可以打800电话投诉)
如果你想自己给客户修,自己赚钱,那MCU容易买的.价格在15块钱.强烈建议论坛购买一些,以备大家用.
如果维修量大,可以自己买个编程器,不用买通用型的.买个只编三星的就行,价格一般在500块钱左右,也有不开箱可以刷的编程器,不过这个我没见到市场上有,我们这里倒上上面发下来了一个.直接接在显示器数据线上就可以刷了.

网友:
不错啊,初学者,请问MCU是不就是那个脚最多的啊

网友:
MCU一般为PLC44或PLC32封装,并不是驱动板上脚最多的。资料下载区有MCU相关资料下载。

网友:
三星的此类故障确实是终身免费维修的。和维修站打个招呼,他们有钱赚,大家都有钱赚,何乐而不为呢?

网友:
开过箱的不保的!!!!!!!

网友:
成都有没有维修站

如果他们拒绝怎么办?

网友:
学习很重要.多长经验.少走不少的弯路.

ahmclx -3 不遵守版规

网友:
一般不会不给保的,因为维修站修这个有钱拿的啊!

网友:
谁有二楼或者五楼的那个原理图,不要程序,只要原理图,能不能发上来一份。

网友:
我前几天修了一台三星15“LCD的,具体型号我忘了,故障是使用一段时间以后屏幕会黑一下,然后又亮了,就这橛一直重复,开壳后把滤波电容全换了,还是这样,最后飞线换了一个高压板,但过了一段时间还是这个故障,于是判定故障出在电源部分,光耦和三端稳压也换了,大滤波也换了,还是不行,由于这个型号的驱动板采用12V5V和3。3V供电,没办法把电源板和驱动板全换了,到现在也不知道到底是哪个元件出了问题

网友:
三星的液晶也这么歪呀,他MCU 老坏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上个星期才换了一台三星710NZ12的MCU(买进是50元),要是早知道这里有这么便宜的MCU就好了.不知质量有没有保障.还有就是该显有个彩色失真的问题(三基色都正常,但是灰色显示不正常(偏绿)不知怎样解决.是不是要进入工厂模式才行.

网友:
怎样才能看到附件?

网友:
级别提高就可以了。

网友:
积极回帖,提供级别...

网友:
哈哈,任文军发的那个编程器上面还有文军电子和网址呢!是自产自销吗?

网友:
都系高人呀。。。
偶来学习了。。。

网友:
看来以后维修三星的液晶要主注意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