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H-GJ769F2没高压

楼主(2007-07-01):
联想LXH-GJ769F2显示器,开机指示灯亮黄色,测行管C极电压为51V,一次电源电压也为51V,测行管B极电压为0V,扫描块为TDA9116,29脚供电只有1.75V,把29脚断开,吸空,测得电压为2.05V,沿着供电这一路查找,发现是从12V过两个三极管过来的,两上三极管未坏,有修过此机的朋友,希望给点思路 或能提供此图纸!

网友:
显然CPU并没有给行场处理IC提供电压
重点看一下.行场同步信号,CPU工作电压,时钟,总线,还有CPU复位.
是否正确.

网友:
开机指示灯亮黄色,这说明MCU没有识别到主机的信号,因此MCU关闭了行。场芯片的供电。重点检查主机信号到MCU这段线路。

网友:
同意楼上,MCU检测不到行同步信号,肯定发出待机省电的指令.先检查信号线有无暗断,再检查MCU工作的几个要素.

网友:
师傅也在这里啊!!!这个批次的机器接了20多台,学校放假电教管拿过来的.就这个没修好,CPU有电,也换过CPU.

网友:
是呀我在这,你怎么知道是我呢? 先不要忙于换MCU呀。要确定行、场信号是不是送入了MCU。你沿着数据线查呀。

网友:
既然有相同的显示器,建议你将好机上的ROM数据拷贝下来刷到坏机上试试,方正的机器就爱出这样的毛病,刷了数据后就好。

网友:
我将图纸传到资料区了,下面是链接地址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