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I845板卡跑EE A3

楼主(2007-07-01):
QDI845板本来是开机不着换了IO可以开机了可是跑CI00 过了就跑EEA3卡住了请大家帮帮忙问题大概出在那里.谢谢
问题

网友:
测内存工作条件,如果对自己焊功没信心的话加焊IO,个人觉得如果是一修板,很少同时坏不同线路上的元件。二修板就不定了

网友:
谢谢 换过内存 加旱IO后正常 因为我是业余的 只有一个烙铁 和一个热风焊台 连松香和焊锡膏都没有.献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