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R.S.T测试,到Jump后出现数字?不知是什么故障?

楼主(2007-07-01):
R.S.T测试,Jump跳后出现数字,不清楚这个Jump检测的是哪个项目,有誰能具体说一下吗????
另外想问的是R.S.T中Data Line测试项有数字是不是就是说数据线有连线或短路,或着没焊好呢???
不清楚

网友:
出现什么数子,没说清楚呀,一般是内存颗粒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