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不到资料,谁知道K3639这个场管的资料?

楼主(2007-07-01):
RT

是技嘉GA-8VM533   主板上的CPU供电部分的MOS管,用什么可以代? 谢谢。

网友:
长的差不多摸样的,其他主板上的CPU供电MOS(最好是12V输入的)一般都可以代

网友:
找一个大功率的场管装上就完了,知识学的太死了.

网友A:
每个厂家并不都是按照国家标准来命名的。电压管理部分的MOS管子采用40N03以上的绝对稳定!

网友:
谢谢。各位,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个厂家并不都是按照国家标准来命名的。电压管理部分的MOS管子采用40N03以上的绝对稳定!

支持一下~
一般可以考虑用80N03 o(∩_∩)o...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