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460频率计模块,我订购了一个

楼主(2007-07-01):
通用频率计模块功能说明(KN712版)

1, 0.1-40MHz 频率测量范围
2, 0.1秒闸门时间,10HZ分辩率
3, 带一路模拟信号指示条输入.0.2V-3.72V分为40段
4, 可以分别设置加、或减中频值,10HZ-99.99999MHZ,使用引脚电平控制加,减中频。
5, 具有关机功能,解决了对自制收发信机某些频点的干扰问题.
6, 具有频率微调功能.调节线路板上的微调电容可以微调频率.
7, 输入电压9-12V 直流电.
8, 界面有好,具有开关机提示功能.
9, 输入耦合电容为10P,可自行更换

操功方法:
1,单按键实现所有功能.只用一个按键放便任何型式的安装.
2,轻触一下按键,开机,并进入上次工作模式.
3,正常工作时,轻触一下按键关机.
4,如果要使用中频加减功能,需要先进行设置,开机时一直按住按键, 屏幕会依次显示:"Set - ","Set + ",分别是预设的减,加中频值。
5,在显示"Set - "或"Set + "时松手.这时即可设置预定频率,点按即增加光标指示位上的频率,如果要移动光标,只需连按按键,直到光标到您想改变的位.如果想清零,把光标移到最高位后,一直增加,增加到"9"以后就会全部值清零.设置好中频后连续按键,使光标左移,直到显示关机为止.
6, GY460 IC第1脚是控制“加”或“减”固定频率功能的引脚,输入低电平显示数值=实际数值-预设数值。输入高电平显示数值=实际数值+预设数值。

本模块可以做普通频率计使用,也可以用来改制旧军机,给这些设备加上频率显示,特别适合DIY的两波段收发信机(因为它能独立存两个中频)。

网友:
本人已经订购了一个模块,准备吃一下这个螃蟹。弄不弄得成还不知道,还没有到货。就是中间的模块,不包括外接元件,¥61

网友:
张老,吃后记得告诉我们螃蟹的味道如何。

网友:
那是肯定的。我主要看上它只有手机大小,可以非接触测量,是否能搞得好就看运气了。

网友:
对修板有用吗,张老。

网友:
晕倒.我刚买了胜利VC2000.测不出频率.用示波器的探头也没用.

网友:
你如果在晶体引脚上测,估计测量不出的可能性比较大,应该在输出位子上测量比较好。

网友:
张老师,你那开发的工具是不是有点示波器的功能?

网友:
没有,有个测电压的显示条

网友:
是不是可以说是最简单的频率计啊?

网友:
这东西有很大作用吗?

网友:
无线上用的东西,灵敏度可是很高的,非接触都可能测量出来的,比一般的频率计要高很多的。国外这个东西可以改不少东西的,无线上用来培训的,可惜下不到国外的原始project。

网友:
这个螃蟹,主板对它干扰可能太大,而导致测不准

网友:
现在接晶振的地方可以接测量线的,不用无线测量。

网友:
真的灵敏度够高,看来还得考虑做衰减器,什么也不接就把最强的电台的频率出来了,改变天线频率也变了。
先向大家汇报一下,再慢慢琢磨琢磨。

网友:
怎么利用它来修板?看不到幅度啊.

网友:
没有听说用频率计看幅度的,要看幅度买示波器。

网友:
新搞来一点说明也许有用。

网友:
那里买的啊?????????????????给我还是来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