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显示器开机没有高压并伴有继电器吸合声

楼主(2007-07-01):
17显示器开机没有高压并伴有继电器吸合声,是挨着电源那个继电器在响,请问如何弄啊

网友:
如果是轻触开关机模式,一般是副电源在工作,检查220V交流是否加到桥式整流管,如过没有就查保险管,保险电阻,继电器触点是否开路.整流后高压滤波电容两端是否有310V左右直流电压.如没有,检查整流管是否完好.

网友:
电源输出部份有短路。看看行管,升压管或降压管是否OVER,否则再用断线法查,断开哪一路继电器不响了就是哪一路有问题短路了

网友:
三楼正解,请按照三楼步骤去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