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566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7-07-01):
手头接了块板,型号是MS6566的845主板,
                  症状:可以开机,并且进系统都没问题,重启也可以,但是只要一关机就触发不了了,在DOS下也是一样关了就开不了,此板IO我换过,开机电路上的两个小芝麻管1AM也换过,MS-5也换过,晶振也换过,还是一样,各位斑竹高手们,帮帮我啊,谢谢了

网友:
MSI的板从BX时代开始就有不能开机问题

网友:
查连接5VSB的内存供电管

网友:
一关机就触发不了?
关了机后怎么开的机呢

没有听明白

网友:
试试看pson相连的有没有门电,或者看看不开机的时候有没有达到开机条件,异常的顺着查,应该有收获的

网友:
更换开机电路上的贴片电容!

网友:
可以看明白,就是热机无法启动。我的一块技嘉865gv mk(775)主板,现在是热机无法启动,一插电就风扇转动。诊断卡代码为2625。但是启动好了就什么事也没有,只是声卡驱动程序安装不了。

网友:
没看明白?
是这样的,要想再次开机就必须把电源拔了,
过几秒后再插上就可以开了

网友:
飞翔老师,张老师,你们帮我看看这MS板是怎么搞了,
我真的无从下手了

网友:
当故障出现的时候
你按照不开机的思路先检查一下呀

网友:
八成BGA干掉了,我弄过这样的主板

网友:
换待机电压的351和702试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已经换过了,还是一样,没用哦

网友:
关机不能触发以后,你查下是什么条件不满足,就跟修触发电路一样的~~~

网友:
去不开机模块好好看看!

网友:
cu错误代码是多少,不会是,cpu座虚焊吧

网友:
板最后还是没修好,给客户了,
唉~~
没办法拉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有一块磐正的板子(EP-4BEA9I),南桥已经被我弄掉了(南桥已确定坏了),插上电源强行加电,各路输出电压正常,拔掉连接绿线到地的镊子之后发现诊断卡上3.3V的指示灯微亮(其他灯都灭),测ATX橙色线,发现有2.5V残余的电压,而且有2.5V的DDR供电,再用镊子短接ATX绿线到地时,电源无法启动。如果关掉电源,当3.3V指示灯完全熄灭之后再启动则电源正常启动。此板到现在还未修复,希望能给你启发。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哦?
那这么说你那板好象不是南桥的问题嘛
而是内存供电出了问题吧
3.3SB的电压有串点现象哦

网友:
我也有一块815的红板和你说的现象一模一样,修不好最后把它还给卖出去了,反正客人能开他就不关了

网友:
呵呵,可能是开机电路中的门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
换个好点的电源就没事了。

网友:
msi 不触发的故障 一般坏得多的是哪个零件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头接了块板,型号是MS6566的845主板,
                  症状:可以开机,并且进系统都没问题,重启也可以,但是只要一关机就触发不了了,在DOS下也是一样关了就开不了,此板IO我换过,开机电路上的两个小芝麻管1AM也 ...

感觉像是静电的问题

网友:
对这个问题比较关心.但看大家似乎都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继续关心.....

网友:
我也有一块和你一样的板,也是没修好,还给客人了

网友(2007-08-23):
型号是MS-6566的845主板(ultra-c)
故障现象:可以从电源强行开机,并且进系统都没问题,重启也可以,但是只要一关
机就触发不了了。
我的解决方法是:在vga插槽与第一个pci插槽之间,一共有四个晶体管,其中有
三个同样的型号是1am5,在靠近显卡插头方向的一个管子1am5(和这个1am5的另外
一个管子型号看不清,太小了)换掉即可

大家可以试试开始玩舌头:
看看你的舌头等级
1、初入江湖:化肥会挥发
2、小有名气:黑化肥发灰,灰化肥发黑
3、名动一方:黑化肥发灰会挥发;灰化肥挥发会发黑
4、天下闻名:黑化肥挥发发灰会花飞;灰化肥挥发发黑会飞花
5、一代宗师:黑灰化肥会挥发发灰黑讳为花飞;灰黑化肥会挥发发黑灰为讳飞花

6、超凡入圣:黑灰化肥灰会挥发发灰黑讳为黑灰花会飞;灰黑化肥会会挥发发黑
灰为讳飞花化为灰
7、天外飞仙:黑化黑灰化肥灰会挥发发灰黑讳为黑灰花会回飞;灰化灰黑化肥会
挥发发黑灰为讳飞花回化为灰

网友:
声卡驱动装不了,为什么不先查查声卡?然后再查开机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