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不能触发!!!!!

楼主(2007-07-01):
我有一个杂牌滴865主板,I/O是82637HG-AW,因没有I/O资料可查, 故不知哪一个脚是它滴触发脚,我从电源14PIN查找,在I/O上找不到与之相通滴脚,反而在电源接口旁找到一个小Q管,待机状态测Q管滴电压,三个极都是5V,换Q管仍没有效果.32.768也没有问题.请各位高手指教,
资料
主板

网友:
你看看有没有待机电压啊????

网友A:
同上,先看看有没有待机电压

网友:
陆冰
新手上路:你好,你可以去官方网WINBOND下载IO的料的,

网友:
有的话,用替换法试试,或许io有问题呢

网友:
1:首先检查触发排针有没有电压:
没有-------查待机电路
有--------直接换IO,也不要去追究为什么了,换了再去思考吧 和绿线相连接的小三极管你已经换了,应该不是它的问题了
还有就是看看32.768起震没有.
如果在不行,LZ请参考本论坛的不上电专题帖吧

网友:
各位研究一下,关于主板进系统的问题1
兄弟我遇到好几块板子,一进系统重启或就是死机,主板"其它一切条件"都正常,好几天了实在没招.和周边人也探讨过,也没有具体的言论.希望大家提供占资料,供我及后来者参耄! 好迪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