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硬盘什么问题。

楼主(2007-07-01):
硬盘装系统没有什么问题,但装好系统以后过一段时间无缘无故会出现非法操作(期间没有装其他应用程序),用ghost备份C盘在95%会无故重启,备份失败。但效率源扫描硬盘又没有坏道。可以排除电源、内存、主板的问题。请教大家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补充一下,是希捷的80g,ide硬盘。运行时无异响。

网友:
个人建议先用DM分一下,然后试试用安装版的试试,还有这问题不杂像硬盘引起的,有条件把硬盘换好的主机上试一下.

网友:
一般出现坏道会有这样的问题出现,建议用MHDD测试一下,看红块和绿快多不多,XLY测试,看跑的速度均不均!

网友A:
你全硬盘都格了吗?
说不准是软件类的问题,要是我,我就先全格了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全硬盘都格了吗?
说不准是软件类的问题,要是我,我就先全格了再说.

肯定格 了的

网友:
除非你用别的硬盘来验证的确是硬盘问题或者硬盘装到别的可靠的机器上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否则不应该在硬盘上找问题。你说其他都是好的不经过验证不算数。至少你没有提供可信的验证经过。

网友:
把这块硬盘挂到别的主机上试一试.确定是不是这硬盘的原因.是不是每次装好系统都能用上几天?过一段时间大概是几天?如果刚装好系统可以用几天的话一般可以确定是硬盘的原因.用MHDD扫描看红点多少.个人建议MHDD最好不用ERAESE这个命令.我修盘的时候有好几次用后机器死机.重启硬盘就认不到了.现在都不敢用MHDD做擦除.用PC3000更好.

网友:
如果用MHDD扫描结果没有问题的话
是硬盘的问题可能性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