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技嘉865gv mk(775)主板点不亮

楼主(2007-07-01):
一块技嘉865gv mk(775)主板,开始时是关机后自动重启,现在是热机无法启动,一插电就风扇转动。诊断卡代码为2625,请高手明示原因。

网友:
提供的数据不多,只能猜了!集成显卡的,先看看死机后的北桥温度!

网友:
先看看AGP供电是不是正常
你各个电压都测了吗?

网友:
技嘉居然也有865芯片775的 大垃圾主板哦???

楼主你清一下BIOS看看!!不行在刷一下好了!!
个人认为没啥毛病!!
数码卡跑2625也啥毛病啊?>??

网友:
你是专业的还是?
你先要有换硬件的条件,电源起码要有

网友A:
775的865很多啊,GA的板觉得其他都好,就是北桥发热比较大,最好加装小风扇。。。。
我现在用的就是865PE,不过是478的,不加风扇太烫了天热就不好办

网友:
技嘉主板的低端本来就垃圾,何况假货特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775的865很多啊,GA的板觉得其他都好,就是北桥发热比较大,最好加装小风扇。。。。
我现在用的就是865PE,不过是478的,不加风扇太烫了天热就不好办

我知道很多775的都用865,但关键这样的主板坏的真太多了,所以我就认为是垃圾啦!!!!
还有865我个人感觉478的板子北桥散热都很大,有的时候我都不理解为什么都嗷嗷烫手了,机器还能正常工作呢??

网友:
谢谢各位

是775的865主板呀,原来冷机可以启动,可以进入windows,可以上网,只是声卡安装不了(技嘉网站直接下载)。现在是冷机也启动不了,也清过bios,无效,本人是只菜鸟,现在开始学习,请老鸟多关照。

网友:
那你从新手区看起啊,或者对你有帮助,光说不练也不行啊,要有相应的常用工具嘛

网友:
排除BIOS这是NB的问题了

网友:
非常奇怪的是,将诊断卡插至pci第一个卡口,显示四条横线(无信号)这时cpu风扇不转,用手摸一下cpu散热器,热得烫手,赶紧切断电源。诊断卡插在pci 2,pci 3 显示为2625,风扇转动,但是进不了bios。

网友:
开机电路上可能有问题
看一看IO

网友:
那你测测电源的供电是否正常,然后再测其它的线路看看哪个东西坏了。

网友:
775的865根本不算什么 还见过775的845GV主板 居然还是华硕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