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是在线的,怎么状态是离线?

楼主(2007-07-02):
听说在线一小时可以加5分,这几天好像只是在发帖或回帖时才加分,刚才仔细一看发现问题了,明明我上线了,但状态上是离线(见图),然后我回了两个帖子,积分加了,但还是离线,不知这是不是正常现象?上线和 离线是怎么定义的。

  刚才退出后再登录才显示在线,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
我有时也发现有这个问题,现在同样寻找答案.

网友:
这个我倒是没注意,我只知道有一个原因,这个论坛目前还没有自动刷新功能.为什么这么说呢?

泡分很明显...我泡了一个晚上,它却说你本月在线时间为:1.5小时,
还有一点更明显:论坛有没有新贴都不知道,要自己手动刷新一下网页

有说错的地方,望各版主指正

网友:
这个问题我前两个星期就发现了,估计是没有自动刷新问题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要重新登录才会显示在线,不知道是不是BUG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提过,估计是系统本身的问题。有时重新登录也不行的。

网友:
我重新上了都还显示离线  晕晕啊

:@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要重新登录才会显示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