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片ASUS 的P4BP-MX/X主板该怎么修呀?

楼主(2007-07-02):
上面各元件的点压都标了,目前是不跑码,点不亮!

网友:
哎,等下重拍,怎么看不清楚呀,请问用什么软件,可以清晰的呀,我用画图标的数字!

网友:
不跑码的原因也比较多,我手头上也有好几张这样的主板,自己都在郁闷中,帮你顶一下

网友:
就是CPU没工作把~~刷BIOS看看,在不行换IO。

网友:
还有就是看看BIOS的CS脚发出片选信号了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主板有复位吗?

网友:
检测NB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先查查CPU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应该是座子的问题!
好好压一下

网友:
CPU没有工作吧,查查CPU的三大工作条件呀

网友:
对先搞搞三大条件!CPU的

网友B:
谢谢楼上的各位,CPU的负载各点的电压都测试过,正常,只有32位的对地阻一个是1不变动,我CPU死按过好几次,还是不跑码,主板上的各点,我基本上都测试过,我明天上一个清晰的图,都标一下

网友:
应该是主板BIOS坏了

网友:
先看看南桥怎样哟!!

网友:
BIOS有刷过吗

网友:
BIOS没刷过,还没买呢

网友:
关注事态发展

网友:
是CPU没工作把~~刷BIOS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上的各位,CPU的负载各点的电压都测试过,正常,只有32位的对地阻一个是1不变动,我CPU死按过好几次,还是不跑码,主板上的各点,我基本上都测试过,我明天上一个清晰的图,都标一下

AD线有任何一个是开路都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