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02):
最近接修一台PHILIPS107F5显示器。故障现象:开机指示灯亮。但无显示,有间歇性的行起震的声音。测的主电源输出各组电压正常。但发现2次电源管温度极高,判断为行管短路。断开行管后接入假负载。测行2次供电正常,能随主机分辨率的不同而输出不同的电压。测行管正常!到这里自己认为百分百是行包短路。马上换了行包LCE CF2091S,换好后接电试机!呵呵,故障现象和开始一样!汗!!再检查了行电路的所有负载,但无短路的地方,行偏转也正常!到这里就百思不得其解了,请教下各位同行。,你们碰到过这种故障没?能不能给点指示?》
显示器

网友:
检查一下二次电源滤波电容,续流二极管和升压电感线圈(短路)

网友:
一是按照楼上朋友所说的去检修,二是考滤是不是行上有元件软击穿的可能。

网友:
用显波器查行场处理IC到行管B级之间的波形,可能会有所发现.

网友:
2次电源没问题。续流二极管和降压电感线圈已经代换( PHILIPS107F5是降压型的2次电源),故障不变
如果续流二极管和升压电感线圈有问题的话。降压场管早就烧了。在就是接假负载电压能变动,说明2次电源也没问题
[
]

网友:
检查一下偏转线圈有没有轻微短路。

网友:
你没测一下行电流是多少呀?这几天我修机基本上都测行电流在大小。

网友(2007-08-01):
直接换个行管,逆程电容也一起换了

网友:
你好!:能不能清楚一点?有轻微的行震荡的声音,请问B+电压有没有跟着摆动?
还有就是,行场芯片的12V供电你测量它是否跟随着摆动呢?,,建议最好用机械表,它反应速度快,数字表的话比较不太明显.
因描述比较模糊,个人怀疑应该是电源DPM控制这一块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