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杂牌主板.集成显卡问题!!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7-07-02):
在DOS下能正常显示.一进到WINDOWS就黑屏....显示器提示:信号超出范围???
各位大侠给点明路
Windows

网友:
换个好点的显示器吧。。。。。。。。。。。。

网友A:
这跟显示有关系吗?兄弟,人家不能显示,我这边测了也不行,我们是能修尽量修,老是换,别人会看不起我们的

网友:
能进安全模式吗?是不是刷新率问题??

网友A:
能理安全模式,看了属性里的.色为:4色
640X480 又不能调
你能什么办?

网友:
我看你还是换个显示器好点,
有可能系统的分辨绿是在液晶显示器上设置的,太高了
所以你还是换吧

网友:
想不换也行 安全模式里进注册表修改 锁定默认值

网友:
刷新率调得太高了.开机按F8,选VGA模式进.重新调下刷新率

网友:
不一定是调得太高 而是有些显卡和系统驱动配合问题 自动就采用最高默认值了 差点的显示器用不了

网友:
可能是你的显示器不支持高分边率,进安全模式把显卡删了再重装一下驱动

网友A:
有时候就是这样,很好办的事情总是想得很复杂.....
有软件到硬件,......以后就以这个方案进行.....
待试中....

网友:
排除刷新率和分辨率过高的问题,就是显卡不兼容问题,
如果是集成显卡加独立显卡时最容易出这样的故障.唯一办法是换显卡

网友:
我看是刷新率过高了嘛

网友:
找个crt,把分辨率,刷新改回来就完了。
重装太繁了吧。

网友A:
谢谢各位,此问题已解决了,是设得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