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当中碰到一个奇怪问题

楼主(2007-07-02):
客户拿来一块845冠盟的板子  点不亮  我查了一下是内存不过,内存供电只有1.78V  我想好修呀  就换了一个供电管  电压上来了2.5  1.26  都正常了  上CPU跑马通过进系统正常.准备装到机箱里    问题出来了  我把客户自己的那块CPU装上后   居然挡COC3   不断的循环   我试着清洗了下CPU也没什么效果,他的那块和我的都是一样的C2.0.后来重新换了内存供电管和IO也是不行.我把他的那块CPU到别的主板上去点试了都是这种现象  不过其中有一块点五次其中有一次能点亮,见鬼了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难道是这块CPU有问题?  实在是想不出什么合理的解释.
还请各位论坛的师傅指点一下啦   谢谢

网友:
把他的U放在你的这边的主板上试一下啊,再一个,你得检查一下这个主板CPU供电有没有问题

网友:
·其实没什么,你先前就该检测好其他的配件有无问题。这就是典型的U问题。搞得那么复杂。我还见过U能点亮就是装不了系统的呢!

网友:
放你的CPU行,他的不行,那他的肯定有问题撒~~

网友:
那这肯定是U的问题啦,反正cpu坏了什么乱七八糟的问题都会出来

网友:
他的CPU 放你主板上就有时行有时不行,你的CPU上他主板上行吗?

网友:
如果你的CPU上他主板上还是不行 看看是不是CPU座或是北桥 虚焊  他的CPU 能显应该是没问题的  我还没碰到CPU内部接触不良的现象

网友:
修主板最好用自己好的CPU内存和显卡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问题,就算不是U的问题,你也可以直接和客户说是他U的问题,反正板是被你修好了,上你的U能亮,你直接说你板的问题可能把你的U也烧了。。。
更何况他的U上你的板5次才亮一次,肯定是U没错了

网友:
这也不能绝对说他的u就坏了,我们修板过程中也遇到不少这样的问题,都是用我们自己u点亮以后,在用客户u,一般是可以用的。也不知道是什么道理。

网友:
CPU与CPU座接触不良
CPU坏也有可能

网友:
估计CPU坏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