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P板子 北桥很烫 跑码A7 已修复

楼主(2007-07-02):
杂牌845PE的板子 开机跑码A7 北桥的温度很高 测量电压为2.5V 和内存是同一供电的管子

测试各个电压均在范围之内 也都是正常的 这个北桥的电压2.5V 也不算高 但不明白为什么和内存是同一供电(是不是有短路情况 正在查)

请教 这样的故障 该如何检修?!

网友:
难道LZ不知道CPU AGP 内存的供电都会到北桥吗?

网友:
北桥有虚焊的可能!另外查内存时钟正不正常

网友:
北桥有虚焊的可能!我烤好过~~~~

网友:
A7 一般是BIOS的问题   北桥和内存同一供电 是为了节省成本

网友:
看看论坛上有关a7的专修..说得很详细..我就是按论坛上的方法..修好好几块跑a7的故障..

网友:
A7是比较难修的一个代码,去里面找好了!

网友:
谢谢各位 本人是初学的 都是自学的 不懂的地方还很多 有时候问些菜鸟问题还请见谅!

网友:
呵呵,楼主和我一样,多学,多问.多练

网友:
A7触实难搞!!!!希望楼主搞好后!一定把经验共享出来

网友:
发现给南桥供电的管子很热,但电压是正常的

不关那么多 先换了 呵呵 开机正常了 管子是 15N03 可能是管子性能不好了

网友:
该管子 好象同时有 AGP有关系 现在搞好了 呵呵 不想再查了
头已经大了一圈了

网友:
跑A7,一般是内存条阿,还有是内存坐里可能掉东西了,

网友:
的确应该是内存 或是北桥 问题 但此板子比较特殊把 应该是属于电子元件性能下降引起的 按正常逻辑无法排除故障 所以只是试着换了 发烫的15N03 故障解决了啊

网友:
这个管子是在AGP旁边的 应该是南桥供电的 而且同时和AGP有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