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换桥芯片和CPU插座的进来

楼主(2007-07-02):
对于桥芯片坏掉或是虚焊的,大家都要换芯片或是补焊操作的,那么大家大多都是用什么工具的?
第一类:热风枪。热风枪价格还算适中,一般拆零件都需要它来完成,同时也可以对桥芯片之类进行操作。感觉对桥芯片操作的话,需要比较熟练的操作水平,对于新手来说,效果差。
第二类:锡炉。大多视频教材里都用这个东东。淘宝上最便宜的锡炉也要在350元起,在400左右就开始品牌和型号丰富起来了,大多功率高些的要在600左右。使用操作还是比较方便的。
第三类:暗红外加热装置。这个东东今天下午刚发现,淘宝上: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b2469b705235e.jhtml 。不过由于不是成品,在使用上对于没有用过的人在操作上可能会带来不方便。但是价格只有85元。对于前期投资比较紧的人可能会是个选择。
第四类:专业的维修工具。这类工具操作使用简单,当然专业的价格带来的是专业维修效果,在这里不多说。
在这里问下有经过换桥芯片和CPU插座的朋友,你们大多是使用哪种类型的加热设备,使用效果怎么样,想不想更换目前的设备?

网友:
同感我也想买,不过我不想买换的,只想买解决虚焊的,价格在500左右的能承受!

网友:
既然都已经要买了,倒不如买好一点了,免得到时候要换的时候明明有个设备却不好用

网友:
500的成品就不要想了/

网友:
回复张先生的帖子,记得不是第一次说细心了,对是第二次,感动,不是来骗分的

网友:
用锡炉换插槽类,在换上去的时候是否容易把各个引脚弄处短路了。
应该各个金属引脚全都与锡炉中的焊锡相接触的呀
还请高手解答

网友:
回复楼上的。用锡炉换座或者槽的时候有个小技巧,这样锡就不会粘的太多了,换之前先用松香水把需要换的地方洒一遍。这样就OK了,另外我是不用锡炉换桥和座虚焊的,我用的是一个普通电炉,只要温度控制好,没有什么问题的。失败是成功之母啊,我也是经历过无数失败才练成的。

网友:
电炉的话,板子与电炉之间的距离有点难量的吧,还是经验问题
是直接用电炉加热取下芯片还是放在下面预热,上面还要用热风枪的?
看来锡炉还有点缺点,我现在有点想用预热台,又是好多米啊

网友:
大家是用锡珠还是上锡浆的?

网友:
加热设备是好办事的,用热风枪,不是指热风焊台(那种修手机用的那种),热风焊台很难加热的,用热风枪在板的背面加热,注意保持15-20CM左右的距离,也就是正面放板,热风枪从下面往上面吹,在吹的过程中不要急于求成,把温度控制好,宁可花多点时间去吹,也不要把温度调得太高。但我不知道去哪买植锡球的钢板呀,朋友们,请指条明路!

网友:
如果你们有什么好建议或知道在哪有得卖的话请发个消息,或发个E-mail:sambl#163.com

网友:
上面这些技术是去偷回来的(偷看人家做)

网友:
换桥和脚座是抹锡膏还是助焊膏啊?

网友:
换桥可以用锡珠也可以刮锡浆的啊,看你喜欢怎么操作了。
不过用的钢网如果是薄的话,建议你还是用锡珠吧,因为刮锡浆要用热风枪吹的,薄的钢网容易变形

网友(2007-09-11):
我是用取暖器   两个450W  灯      长方形  带罩       把主板直接放在上面 几分钟  用镊子触碰南桥轻微位移    小心一定要轻  主要是解决虚焊!!CPU 座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