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测试卡 灯闪

楼主(2007-07-02):
我今天接了一块联想810的主板 开机测试卡灯闪 南桥有点热 南桥供电管 发热 和内存管都热 内存那的D也热 量了下 南桥管那 短路 阻值12 管是好的 换了也不行 内存管那也换了 估计是南桥内部短路 请高手鉴定下谢谢!!!!!!!!!!
主板
联想

网友:
没看明白!但从楼主断断续续的表述来看是问SB挂了没?判断桥的好坏可以参考相关的帖子。还有就是你说的灯闪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跑码?

网友:
把具体的位置说出来看看!
说的不清楚,没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