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板子啥毛病啊?诊断卡都不走字!

楼主(2007-07-02):
一块VIA 462主板开始BIOS都进去了,诊断卡也正常跑码。我还以为没问题呢,可关机后在开机器就黑屏(可以加电)。上假负载CPU电压复位都正常。时钟应该也是正常的都有1.7V左右的电压。AD阻值都OK。可诊断卡没有显示。不知道问题出哪了?

网友A:
换换CPU看看怎么样?
我知道462的U爱坏!

网友:
CPU没工作.是不是CPU坏了?查各部分电源电压先

网友:
如排除CPU BIOS的可能性,最有可能是有地方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换CPU看看怎么样?
我知道462的U爱坏!

我把风扇拿下来试了一下,开机不到1秒钟我手指头就放不上去了。有这么热吗?还是真坏了

网友:
看了是U挂了

网友:
不是温度就可以定好坏的,你最好有462的U,换一个看看.
我也有一块板不跑码,我知道是U坏,因为主板是好的

网友:
学习中,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坏了,反正顶一下吧,不过也告诉你一下,应该是CPU的座,或南桥,或北桥虚焊吧,你可可用力压你的主板,在开机试试

网友:
cpu坏了,当钥匙链了呵呵

网友:
不给CPU装风扇就开机 比较强悍的说

网友(2008-03-30):
你是没放风扇就放U??    挂的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