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准确快速判断彩行包的好坏!

楼主(2007-07-02):
N年前,722厂的一个老师告诉我:大多数高压包损坏是高压输出端和地并接的那个高压电容击穿造成的。检测方法是:万用表一表笔接地,一表笔去测所有的引脚,正常的高压包在测加速极与地时表针会有一个小幅摆动,其它引脚不应该出现任何阻值,如有,则说明高压包损坏。

网友:
要是匝间短路呢?

网友:
一般都是高压包主电压线圈匝间短路或者是与低压线圈短路,测加速极对地可以判断高压包好坏?不明白。

网友:
你的师傅教的方法也太简单了,是不是你没有交足学费呢

网友:
我还是觉得是学费没交够   高压对地短路是基本的检测了~~~~~~~~~

网友:
在行供电和高压包初级线圈之间串入万用表测电流,超过400MA就是高压包短路了

网友:
你那中方法都是师傅用来骗弟子的,但是也不能不说无道理  我判断高压包 都是测电流 然后接假负载  修的多了 很好判断的

网友:
我这有个简单的方法.前提是偏转线圈必须是好的
在高压包磁芯上绕一匝20CM 的导线,将电流表串在高压包前B+上,开机,一般电流在200---300MA,(视具体情况,电视机大屏幕的有600MA 的)瞬间短接下20CM的导线,电流突然增大到原来的1.4---2倍,就说明包是好的,电流没变化或变化很小就是包匝间短路了.

网友:
造成八楼的方法,当然如果有示波器,可以量量小电压线圈的波行,看看是不是正常,有没尖刺出现,有的话八成是坏了.

网友:
我认为有道理  大多的高压包是高压击穿
但判断线圈匝间短路我一般是8楼的方法

网友:
示波器+万用表最可靠

示波器+万用表最可靠(Rx1或Rx10档),我一直用这方法,没一个失误的(缺点就是要一台示波器)。

网友:
判断包的好坏,经验很关键,方法是基础。8楼的经验对于初学者很有用的。

网友:
赞成八楼的方法,修彩电时常用这个方法.

网友:
短开所有次级只接初级,电流小于60毫安

网友:
找一个型号差不多的改上去不就行了修显示器 我都是自己改重来不买
,行输出.

网友:
LS的什么意思?难道行包击穿了你也不换,怎么改??

网友(2008-03-22):
有道理  大多的高压包是高压击穿 ,但判断线圈匝间短路我一般是8楼的方法,我常用这个方法.

网友:
其实上述的方法我认为都没用,真正修显示器,判断高压包的好坏,靠的是经验,看故障现象来说话。
我敢说:100个坏的高压包,都按1楼的方法来测,可能有98个都是正常的。

网友:
我修过的高压包坏的显示器大部分是高压电容击穿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