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P3168和3418

楼主(2007-07-02):
今天收到一块INTEL845的板,测量后发现上12V后板会断电短路,不插12V可以正常触发.CPU供电部分里面的上管D极和下管D极居然是通的,觉得好像是电源IC坏了,而手头也没有相关的资料,在论坛里搜了一下也没有结果.不知道各位老师们有没有这2个芯片的资料啊,非常期望给点思路,谢谢!
另外还想问下其他的芯片或者别的元件坏会不会也造成这种情况啊?
盼望中.......

网友:
你先把场管拆了在说啊!
应该是管的问题1

网友:
帮你找到了

网友:
上管击穿了吧?

网友:
拿掉上管,然后加电,看是否还短路,

网友(2008-03-07):
我的INTEL D915PDT主板也是这样,不加4脚插头便自行启动,加后就不能启动了,检查发现上下管同时短路,换后接假负载可启动,但上CPU后就发现下管冒烟,估计是ADP3418K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