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6556主板维修一例

楼主(2007-07-02):
拿到一块V星65开头的板了,上面写着点不亮.一看CPU主供电爆了三个电容,马上换掉.点开关,不通电.测等机电压,无3.3VSB,只有0.2伏.便换3.3VSB芝麻管,用702代用.测有5VSB供电,控制2.4伏,输出1伏多点.还是不加电.记得正常板控制脚应该是4伏多的.这里才2伏多.明显不对.跑线路发现是受MS-5控制的.先换了它吧!更换后能加电.OK!测输出有3.3伏了.

网友:
MSI的板很少爆电容,这都让你磁到了.

网友:
新手初到,底子薄学习了

网友:
感觉MS-5坏的很多也    碰到过它坏的  有时没的换  真的是晕倒

网友:
呵呵~~
过程都是这样的嘛
我上次那板就难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