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从C1跑到A7就这样重复的跑,

楼主(2007-07-02):
跑到A7的时间,复位灯亮一下(诊断卡)(无复位按键)谁知道什么问题,我是新来的希望大家帮忙一下,谢谢,
我这个板子是昂达板
问题

网友:
LZ按照不过内存的思路先查查吧

网友:
内存 bios 北桥 座子 i/o

网友:
查I/O 或BIOS

网友:
哈哈,前不久我遇上过一样的现象!也是昂达主板,客户把内存插反,烧了一个MOS管,换管后就出现C1-A7和重复跑码,后查内存边的排阻和排容,一个470排阻坏,一个帖片电容击穿!换后OK!

网友:
IO问题?BIOS问题?

网友:
哈哈,前不久我遇上过一样的现象!也是昂达主板,客户把内存插反,烧了一个MOS管,换管后就出现C1-A7和重复跑码,后查内存边的排阻和排容,一个470排阻坏,一个帖片电容击穿!换后OK!
朋友可以告诉是哪一个吗?(还有哪个管子) 谢谢了

网友:
搂主可换i/o式式。个人感觉i/o问题比较大

网友:
先换条内存试试,接着换IO

网友:
试过几次都是内存坏跑A7的,楼主先换条内存确定是什么坏先吧

网友:
一步步来..查供电是不是OK....IO...刷BIOS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extra=page%3D1

网友:
大家有没有注意我说的一句啊,是跑到A7时复位亮一下
谢谢

网友:
我遇到一个问题是众鑫的865PE,从C1跑到AF停止,不动了。在保,决定返厂!
但这是什么原因?
一天遇到多个问题

网友:
内存 bios 北桥 座子 i/o 上拉排阻 一步一步查吧~~~

网友:
换io的可能很大,因为现在的问题不单单是a7还有自动复位

网友:
IO换了 还不是不可以啊 毛病依旧
:L

网友:
先测内存电压 电压正常的话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