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恢复问题,请指教

楼主(2007-07-02):
请大家指教:
  前两天接客户一单,是恢复电话录音文件(WAV格式),但是盘符被覆盖过,我找出来的很多都是拨电话的嘟嘟声正常,但一到说话的时候就要嘛无声,要嘛变杂音去了.想问问主要原因是因为被覆盖过了,还是本身音频文件恢复就难?请指教

网友:
我觉得是没找对文件。

网友:
“盘符被覆盖过”是什么意思?我想是不是这个分区格式化了?当分区格式化时,FAT表清空了,小文件和没有碎片的大文件恢复后会正常打开,有碎片的文件恢复出来一般是不完整的,如果是照片的话只能看到上部分,不能看到下部分,所以你恢复的录音文件有的声音正常有的不正常,这是正常现象!!
说明:我说的是针对FAT文件系统的,如果是NTFS的文件系统不是这样的,因为它没有FAT表。

网友:
再问下NTFS格式的数据恢复出来后,一般都可用吗,有时间得自己试下

网友:
谢谢大家,这盘已经还客户了,这里对我没有说清楚的再补充一下,方便大家交流学习。这个盘等于是删除了一个分区里边的部分文件,又拷贝了一些文件进去,就是我讲的覆盖了。二楼讲的文件没有找对,,我觉得不大像,找回来的是按照文件夹存放的,文件是被录音软件分类命名了的,应该是找对了的。NTFS分区格式的数据恢复,没有杂注意的,一直在不断学习中。

网友(2007-09-18):
好像是有办法搞的吧,是不是用别有软件试一下了没有

网友:
不是,在我自己的实验过程中,我常常发现的是fat32格式化后的数据一般丢了,就算找回来了,很多都是乱码,要么就是打不开。如果是ntfs的。基本没有这个现象,而且数据比较完整..

网友:
那看来以后还是用NFTS格式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