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修显示器的大哥,快帮帮我好吗

楼主(2007-07-02):
请问一下,请问液晶主板里面的C5706和C5707能替换吗?
显示器
主板

网友:
好像应该行吧,不过我没换过.

网友A:
完全可以的,都是NPN的三极管.

网友:
可以代换的。。

网友:
可以代替的,一定是BENQ里的。

网友:
C5706和C5707也可用C3807代换,本人已修复好几台了。

网友:
用C882代好用

网友:
可以代用`````````````

网友(2007-08-02):
说实话,BENQ里的这个是好坏,我坏了没地方换件,直接把两路电路用连线连成一路,本来四个5707,我就用剩下的两个接在损坏的一组上一道用,修了也一年了,没来修

网友:
AOC里也有用C5706的呀,,可以换

网友:
可以代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