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问一个问题..会了..我就可以..开档修内存了..下半身靠大家

楼主(2007-07-02):
用RST修内存..用条好的内存带条坏的内存..入到软件里.要手动设什么参数的吗.....如何设的..(我看说明书说,不用设的.是自动识别条坏的内存.自动检测的.郁闷中.)
自动检测

网友:
光靠RST就想..开档修内存,是不现实的。软件本身不需要什么设置的,主要是要会看结果。识别不了的还是得硬设施来搞

网友:
原来我也以为RTS能够准确的检测出哪片颗粒坏了,根据我的多项实际测试,发先实际并不是这样的。RST用来检测条子的好坏还是可以的,搞维修就困难了,还是得依靠硬件维修卡来准确判断坏的颗粒位置,所以呀!要想高维修还得买卡呀!

网友:
修不亮的内存要用DDR维修卡。
RST是用来修不稳定的内存的。

网友:
用条好的内存带条坏的内存.来检测.不用设置rst软件参数的吗.....是这样的就轻松多了...再问一个问题...用万能表测内存AD线的数值可不可以判断问题的颗粒???

网友:
呵呵,不要把RST当神了,我修了2年的内存,很多内存是带不进去的.所以想搞维修还得买检测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