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7液晶数据线断,请教接15针头线序

楼主(2007-07-02):
联想的17液晶,冠捷出的,型号XH-GJ17L3,数据线从主机那头断掉了.加电后显示"无信号输入"
芯线加屏蔽线共16根,不知怎么对应15针的插头.
颜色有粉色,淡灰色,浅蓝色(这三根都自己有屏蔽线),蓝,红,棕,绿,白,紫,黑,黄,褐色,外屏蔽线.
已经知道的情况是:另一头是扁头16针,两排
带缺口面的一排顺序是:棕,红,蓝,浅蓝,淡灰,粉,白,绿,
           另一排顺序是:褐,黄,黑,屏蔽线,屏蔽,屏蔽,屏蔽,紫.
白线及四根屏蔽是接地的.
请问有谁知道它们对应15针插头的顺序吗?
若知道请告知QQ657167127,或联系ygxtiaw126@126.com
也可电话联系:13561276656.
十分感谢.

网友:
上楼说得不错..顶一下..

ahmclx -10 严禁在此版灌水,如:“好!”“顶!” ...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复!
但:
十八罗汉老师提到的那个情况我是知道的,只是我不知道,哪根线是行,哪根线是场啊!
任文军老师提到的对,另一头就是8*2的,扁插头。但我想它的渠道应该很正吧。信息铭牌很详细啊!另外就是附近我没法看,也没法下。最好能给我说一下,哪根接哪根。可以用QQ跟我谈。

网友:
其实接线是最基本的功夫,3个颜色好接。就是行场线不好找。有时要对着芯片的图纸来找。一般来说还是比较好接的。联想的都有74HD14做为行场信号的切换。以我的经验来说。行场的输入在74HD14的1和3脚。输出2和4脚。你对应主芯片的图纸就知道怎么接了

网友:
啊!
我能看到图了,
也谢谢星科技老师。我再去试试。
不过,我看有的资料上提到,有的液晶11,12根线不接就不亮啊!
先试试再说!

网友:
板不一样!

我看了,板不一样!
这个是715G1705-1,虽然形状类似,但不是一种,上边用的芯片是:
TSU16AK-LF
A6MSB39054H
0604F
板子布线太密了,我也看不出来到底哪根线延伸到哪里。

网友:
回复三楼的

我没有这样的图,
你看信号线接头里面有,
          1.   2.   3.   4.   5.                            . . . . .
      6.   7.   8.   9.   10.         . . . . .
       11.   12.   13.   14.   15.         . . . . .
你就按这样接就行了,
1红2绿3兰
6红地7绿地8兰地
13行同步信号14场同步信号
还有屏蔽线接上就行了,

是不是显卡的定义跟这个也是一样的呀

网友:
又学会里一些好的知识

网友:
学习了,谢谢各位了。

ahmclx -4 与维修无关话题

网友:
学习中。。。。。。。。。。。

ahmclx -4 与维修无关话题

网友:
把断的头对照着焊上去不就得了?除非你把断头弄不见了

网友:
那个断头就是没有了啊!
我也知道对照着焊最好了。
他一拿过来就是没有啊!
并且也找不到了。
有知道的请帮个忙啊!
接对了可以付些技术费的。

网友:
我知道是:
那根白线是和另外四根屏蔽线联在一起的,在液晶的驱动板上。
粉,淡灰,淡蓝都带屏蔽线,说明这三根是R,G,B,这三根线。
别的就看不出来了!
就是别的难找啊!

网友:
这个我也碰到过.

1.先确定,红,绿,蓝,三线,具体方法,这三线的对地值,相同.

2.再确定行,场同步,与SDA与CLK. 一般黄色为场,橙色为SDA

  这只能凭经验一一试之.

网友:
RGB好判断一般粗一点是的.量下有几根地线.其它几根只能自己试试了.我手上有份是三星.和联想不一样.不好意思.帮不了你啦.

网友:
又学习了...不错

ahmclx -10 恶意灌水与维修无关话题

网友(2007-10-15):
我用电阻法找到这几个脚的大揩地方,就好找了,两个中找一个,不知道的就不要接,否则会出现各种故障

网友:
你接白色和黄色,一般都是黄场白行,不对。把白和棕色兑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