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黄33.3v 红5V对地短路的维修思路!

楼主(2007-07-02):
经常碰到内存插反,雷击等等......造成的ATX黄33.3v 红5V对地短路的主板,感觉用表笔量什么地方都短路的,不好判断问题的所在,我的维修思路:插ATX后不触发前摸下有没有高热的芯片或MOS管,如有就拆或换掉;没有就在触发后再摸摸看有没有高热的,有处理方法同上;没有在测下有没有被击穿的MOS或电源IC芯片,有换之,没有再拆下COM口芯片,如仍然短路则换IO,再短路打PCI 和 AGP及内存的连线,判断SB和NB是否击穿短路,如果正常
就没有思路了........成功率很小。
请大家提供点思路,最近碰上几块都没有搞定!谢谢!
芯片
不触发

网友:
如果是红或者橙或者黄线短路,触发就会保护,然后打ATX阻值。哪不对沿线路拆
一般判断12有无短路就是不插4口插座。如果能触发,那就主要查CPU供电一块(还有COM口)
如果红和橙短路,主板上用红和橙的线路比较多,所以要一个一个排查,比较麻烦
一般短路保护的话先测CPU VCORE VDDQ PCI A14,还有主板所有MOS输出脚是否对地。。。。
其他说来话长,先睡觉了。。。。

网友:
谢了,就是感觉 5V 和3.3V 短路查起烦!

网友:
ATX+5V短路的维修
ATX+5V 红色 ≥200Ω(Intel/Lenovo370主板≥70Ω)
①I/O
②CPU核心供电上管DS极导通
370主板,因为370的CPU核心供电用的是ATX+5V,478以后的都是用的+12V了!
③网卡芯片 惹祸的东西!
④电压IC 电压IC的VCC来自ATX5V
⑤COM芯片 主板上唯一用到+-12V +-5V的IC!
⑥USB口 最简单方法是把USB口的跳线拿掉!

网友(2007-12-07):
我好象看到有个贴子,那里的人藐视都很喜欢修雷击的板子啊,楼主可以去找看看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