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诊断卡代码灯不亮~但可以正常进入系统

楼主(2007-07-03):
一联想品牌机 同喜150 老赛杨1G
现在问题是PCI插槽好像没用~网卡找不到,换了N块一样,插上诊断卡代码灯不亮~
但是机器可以正常使用,就像一台单机~~~
请问这是不是PCI插槽供电问题,有没有修好的机会,一般是主板哪的问题啊?
求解,先谢了,我是学修主板的菜鸟

网友:
要看是不是供电的问题,你测试电压不就行了!

网友:
哭死啊 我手里也有一块845PE的板 找不到网卡 没人知道吗

网友:
PCI供电有问题的可能比较小~
考虑一下时钟或者TRDY信号~

网友:
smbus  有問題 ,量下cl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