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ibms 不触发的解决

楼主(2007-07-03):
故障为不通电
开机针脚有5V
量PCI A 14 有0.几V 电压
跑线路 到 Q11 输出无5V
随便找个
三极管
换后 有5V 输出到 1117 开机 OK!
不触发

网友:
没有明白啊
感觉很仓促啊
能不能说详细一点啊

网友:
感觉不象LZ说的那么简单啊!
那只是一种比较简单的,还有更麻烦的呐!
要是所有的故障都那么简单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