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板用用诊断卡检测发现在7F时不动,请问是什么问题?(已解决)

楼主(2007-07-03):
SW-845GL的主板,故障出现前:电脑重新装系统时用GHOST做系统,但没有做成功,当时能点亮。然后把这个硬盘放在别的电脑上装了一个系统后装回原机, 启动后出现这样的故障,开机显示器没有显示。这是我的一同事的电脑,他是这样说的。我怀疑是BIOS有问题, 准备用编辑器刷BIOS,拿过来一看,晕了,BIOS是焊在上面的。于是我用诊断卡测试,出现代码为:C1-26-2d-49-52-5d-63-65-RR-7F,停在7F处(BIOS是Award),而且显示器始终没有显示,按Ctrl+Alt+Del还能起作用。刚才由于这个论坛打不开,我在别的论坛上问过,有人说是BIOS或北桥有问题,不知那个可能性要大些?因为这个BIOS芯片是焊在上面的,不好刷BIOS,所以想先问一下。

网友:
换块显卡试试了
应该是显卡 接触不好

网友:
LS的瞎说。845GL有外置显卡吗?这芯片组压根就不支持外置显卡。
LZ你这板子首先测显卡插口的R G B 行场的对地阻值有无异。无异刷BIOS

网友:
我自己的主板也是845GL的(技嘉的),有一次我用PCI接口的显卡能用,今天我用这个PCI接口的显卡装上去还是同样的现象。这能不能判断是BIOS的问题?(本人是个菜鸟,不知怎么测显卡插口的R G B 行场的对地阻值,而且没有那工具 )

网友:
问题解决了,原来这么简单!!

当代码停在7F不动时按一下F1,代码会走到FF,此时显示器不亮。这时按Ctrl+Alt+Del键重启,OK!此时显示器也亮了。但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哪位能解释一下?

网友:
楼主~~7F代码已经走完了。亮机了
和你说的所谓的按F1没关系

网友:
LS的朋友,前面我说了,关键是在停在7F时显示器没有输出啊,如果有显示时停在7F那就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了。

网友:
BIOS清空没加载

网友:
7F一般是BIOS提示出错的时候的提示界面
这个时候一般会有提示就是要你按DEL进去设置或者按F1继续

网友:
真是怪病袄..好好学习~!

网友:
显示器能启动了,那么进BIOS里设置一下吧,多半是里边没设置好

网友:
电子产品真是太深袄???!!!!!!!!!!!!!!!!!!!!

网友:
学习了,觉得不错111

网友:
检查行.场有无信号.

网友(2007-08-03):
不要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我都是先简单处理,实在不行才往复杂的方面考虑。

网友:
顶楼上这句话,说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