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531的问题

楼主(2007-07-03):
这块主板,客户拿来时诊断卡跑E2,内存不过。就找了一个芯片组一样,IO一样的主板BIOS换上去,点亮了,但是进到开机画面就不动了,以为是BIOS不行,就到驱动之家下了一个MS6531的BIOS刷上去,乖乖,还是E2,这是怎么回事,重新换上第二次插上去的BIOS还是只能开机画面,这是怎么回事,还有这块主板有一个83627HF的IO,同时还有一个83628的IO,这个是干什么用的,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应该是显卡供电或者内存检测不过,在就是IDE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