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 图像水平拉长 垂直变小

楼主(2007-07-03):
液晶显示器 图像水平拉长 垂直变小,还不能调整图像,,桌面。。变成两分。。请问是什么原因。。
刚换的驱动板...........................................请问是不是..换上去的驱动板..还是有问题.........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水平..数值...是..255..不能搞小..........

网友:
MCU的问题,驱动板驱动不了屏,重新写程序

网友:
重新写程序,MCU的问题。其它也不用多想

网友:
为什么呢 那意思。就是再放驱动板咯。。

网友:
用什么写呢..我只有..定.主板BOSS的..写码器................

网友:
看看这几本书吧,我也买了,向大家推荐一下。
[
]

网友:
路过,正在学习中,又学习了不少知识

网友A:
应该是MCU程序的问题.

网友:
这一般是驱动板上屏电压选择问题.驱动板程序不对.驱动不了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