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维修

楼主(2007-07-03):
有什么办法让双面256M的条子,变成单面128M的?
本人手上有根双面16颗芯片256M的DDR条子,条子原本好的,后来坏了,开机即报警,在别人那里换了4颗芯片,但拿来装机经常蓝屏。
现在我想把这16颗芯片用替换法弄成128M的,是不是只要把反面的芯片全部拆下只剩下正面的芯片即可?还是有不同的操作法?
请高手指点。
芯片

网友:
要看你芯片颗粒是多少位的?必须要满足64位,还有就是要写SPD

网友:
蓝屏你可以用RST测一下,看有没有问题,
256都小了,还变成128就不想用了吧,
如果要变成128的,只要去掉后面一排颗粒,再写一下SPD,就可以了,
问题是如果是前面一排颗粒的问题呢?
所以先查一查!

网友:
楼上很的建议。。。

网友:
哎呀,都是以前乱搞的呀。以为不能开机就是前面的那几个有问题,所以就把芯片颗粒取下了。以前哪知道用什么软件来测试啊。
感觉这跟杂牌的条子很象,有些杂牌虽然是单面的,但反面也有位置可以再焊内存颗粒的。
这双面的条子,正面是有一排排阻的,但反面就几个电容贴着。今天就是把后面一排8颗芯片取下,这样的电路应该怎么改动?

网友:
仪器方面,计划购买个SD+DDR二合一的测试卡,淘宝上卖450,有没有价值,感觉现在SD的条修到少了,但有碰到的话又修不了是个遗憾

网友:
这条子吧,现在单条上机不能点亮,前面加条正常的,能点亮,但是主板在检测内存的之前就停止了。估计查出内存有问题吧。
这样的内存,如果用内存检测卡怎么检测?主机都不能正常启动的?

网友:
谁有用过内存测试卡的简单的说一下不能点亮的条子怎么个测试法。谢谢

网友:
你买了测试卡,就什么都懂了,网站有买的!

网友(2007-08-23):
如果第一面的颗粒都是好的`那只要把第二面的颗粒全部取掉``然后做好卫生``(注意第二面的引脚不能短路)``其它什么都不用做``就行了`

网友:
長見識 thanks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