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硬盘分区表遇到的怪事

楼主(2007-07-03):
今天给一客户做数据恢复,ST160G的硬盘,客户说一共两个分区,两个分区的大小都是一样的,现在还能看见一个,我就接上电脑看一下,一个分区也看不到,只有用老朋友DISKGEN来帮助,但只能发现一个76G的NTFS分区,其它的都是很小的就没有保存了,没办法找一个是一个吧,挂系统给客户看,客户说这是丢失的那个分区,问我本来好好的那个分区怎么看不见了,我说等会就帮你找出来了,于是就用EasyRecovery第一项高级恢复选项来恢复,因为剩下的这个分区是没有文件系统的,其它几项都识别不了,用高级选项扫描结束,一共是9000多张照片,客户是做婚纱摄影,客户说他的照片有的都是处理好的,这样恢复出来没有文件目录根本没办法用,160G的盘这样就把我给搞死了,现在就搞不明白那个分区为什么找不到了?还有就是有什么好办法能够恢复出文件目录结构,文件目录应该没有被破坏,有哪位高手能够提供个好办法,我先谢过了。

网友:
一般是MBR中的分区表出现问题,手工重建分区表比你用EasyRecovery轻松得多.

网友:
现在关键的是那个分区找不到啊

网友:
用WinHex找。http://www.sjhf.net/bbs/dispbbs.asp?boardID=11&ID=80&page=1

网友:
如果本来是动态卷的,经常可以找到第一个分区,而第二个就找不到了。这情况你可以用R-STUDIO3.5的版本,或者能帮你解决问题。

网友:
WinHex手工编,成功率达到90%以上.

网友(2008-01-15):
使用WINHEX  编辑成功的几率比较大  其实找到一个分区另外一个更好找了

网友:
个人感觉EasyRecovery恢复效果不是很好,推荐楼主用用其它软件试试。

网友:
http://www.finalrecovery.com/download.htm
我用过,还不错的哦,也有注册机,不过我没法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