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机~~蓝屏~

楼主(2007-07-03):
我今天去公司修电脑,碰到这样一个问题,她那电脑的买的二手机不久,问题是装系统,第一次可以装完进去了,好什么多搞好,它提示是否从起,我点了是,它毛病出现了,在进条纹那就黑屏好久,我在开它到那就蓝屏,我用它其他电脑上的.内存条.CPU。还是一样的问题,我就把它那正常硬盘装上去,装完了什么多搞好了,在从起还是到那,一样的问题,请问一下大家,这要怎么修啊,我今天搞了一天,BIOS刷过,IO换过,难到是桥坏了,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判段是那的问题,请大家帮帮小弟。。。。。。

网友:
请楼主注意散热问题

网友:
散热也没问题,后来我把板子拿出来装一样的问题。

网友:
内存供电的部份。。。。。。。

网友:
内存也没问题啊.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没弄清楚.

网友:
这种问题先从软件上排除,保证装的系统没问题

网友:
综合考虑
比如主板品牌
滤波电容是否老化
各项工作电压是不是正常

网友:
应该是某个驱动程序造成的蓝屏.

网友:
我觉得这个会不会是系统本身的问题,不是硬件的问题.再重装下系统试试看看

网友:
硬盘重新分区了没有?

网友:
现在蓝屏一部分是病毒引起的。在有多数是内存部分。
我以前遇到过一个最恶心的就是IDE线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