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用万能表这样修..内存..可不可以

楼主(2007-07-03):
用万能表测内存AD线的数值可不可以判断有问题的颗粒???

网友:
用软件测方便直观多了

网友:
可以判断的,想当初测试仪没出来的时候,我们都是这样修的

网友:
完全可以!以前没软件的时候我们也是用表测的!!

网友:
我看过资料,说是用红笔点内存金手指的第一脚,然后用黑笔去测上面的排阻?还是要去测芯片的某某脚?
但我手头上有的一根杂牌的内存(手工焊的)就是没有排阻,很简单的几个电容贴着,这样的条子怎么测呢?

网友:
我也看到过用万用表检测SD内存条的文章,不知道可不可以做到准确的找到坏颗粒。

网友:
再问一个问题...用此方法..测SD与DDR内存都可行吧..准确性有多高呢

网友:
我测过,但是感觉自己又测得不对,只好放弃,希望有这方面经验的人多指点几下

网友(2007-09-19):
以前看过这方面文章,给点详细说明,

网友:
现在 做维修 应该 有好的工具 出速度才好啊
RST 内存检测卡 及一定的经验 才行的
用表好慢的 一般先用卡测 然后 软件 实在不行再上表

网友:
学习中 看过用万用表的朋友给一点详细的解释,...谢谢

网友:
说详细点啊。。我们是新手啊。。。
用什么档测?多少值是正常?多少值是不正常啊?

网友:
怎样测试```
说来听听,我们是新手噢
分析当中

网友:
俺一般就用软件测的,修复率还有那么高呢!!!!!!

网友:
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好好学学

网友:
我也想学,有没有详细点的资料

网友:
有没有详细点的资料?

网友:
SD的内存红笔按住第一脚,黑笔去量每个排阻,阻值不一样的对照的颗粒就有问题,
DDR的是红笔按住第三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