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昂达845PE主板 装XP后有桌面没图标

楼主(2007-07-03):
不好意思啊请教大定一个问题:
一客人机器昂达845PE主板 装XP后有桌面没图标 装2000一切正长使用 内存 CPU 显卡 硬盘我全换过了确定是主板 问题 BIOS也刷过了还是不行请问大家还有哪的原因会寻致这种结果啊??//
[
]
桌面

网友:
好像是系统问题不是硬件问题吧

网友:
换条内存!
也可能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我用GHOST板本的不行 用安装板本的也不行 内存也换过了
大家有没有见过这种情况啊???

网友:
真是没见过这样的怪事耶....

网友:
在2000下能正常使用,在XP下就不正常,那就肯定是系统的问题,建议你还是查一下系统的安装过程,看是不是程序的不兼容所造成的.

网友:
有些问题主板会出现能装2K无法装XP的故障,以前经常见

网友:
系统问题 必须把整个盘格了 有病毒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