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液晶没显示通病(为什么老烧5707?)

楼主(2007-07-03):
一般有电源灯亮,没显示,那是它的通病,都是烧高压那里的C5707和高压供电保险,换了就好!

c5707为什么会损坏,主要原因是与相连的电感开焊所致,所以换完之后,一定要加焊电感.通常另一路也要加焊.(通常只坏一路).

还有P沟道的一个场效应管.还有保险电阻,高频变压器虚焊,是BANQ的通病

网友:
谢谢你,我发现电感开焊,加焊修好了,一个月后又没显示,查了半天,也是换C5707和高压供电保险这二个就好了!现在没有看到拿回来了!

网友:
我修好的明基只用了一天就坏了.有的通电几分钟又坏.现在修明基.如果是高压部分就四个字:换高压条

网友:
今天修了一台,得出结果电感一定要拆下来加焊,看不到的。

网友:
我修了多台明基,也多是5707和11P06及保险坏.

网友:
明基和方正的都有这个问题,如果只是简单的更换5707和保险,在使用一段时间后,仍然会出现5707损坏,严重的还会烧前级稳压的5707和续流二极管。
   明基液晶通病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是哪个元件老化和参数变化导致5707损坏的?
   5707烧毁都是过热损坏的,严重的PCB板还会烧出个洞,什么原因引起过热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有电源灯亮,没显示,那是它的通病,都是烧高压那里的C5707和高压供电保险,换了就好!

c5707为什么会损坏,主要原因是与相连的电感开焊所致,所以换完之后,一定要加焊电感.通常另一路也要加焊.(通常 ...

这有几句应该是我说的,楼主给复制过来了.一点都没改

网友:
看来以后在维修明基的液晶要注意了,

管它虚不虚焊,通通焊一遍

网友:
我个人觉得这通病造成的原因是两只C5707的C极相连的那个高压电容虚焊.我修的机中基本上是电路板上的那一路高压有问题.两只C5707和一只调整管11P06.那保险也会烧,换好后记住要补焊那两个电容,要不很快又会烧的

网友:
楼上说的正解,应该是5707相连的电容,而非电感.我字打错了,他们也根着我一起错,一看就是人云弈云.

网友:
补充一下:
要是常修常坏的话还有可能是升压变压器匝间短路,这样的情况下建议大家直接去买个4灯的高压板换上就OK了```
注意改控制线,大家自己量一下`,很容易找到的.有人说电源空载输出为17V,怕烧高压板,其实这样没有问题,接了负载自然会下降.

网友:
我的原则:更换2只C5707,FU9024,0.22u,没有遇到再返修的,

网友:
明基FP71G+液晶显示器的问题

开机能点亮,一会就黑屏,等会关了显示器电源,在开,能显示桌面有2秒钟接着黑屏,在重复开关,还是老样,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了

网友:
支持大家所说通病 我也碰到过 也是按大家的方法修好的

网友:
更换后还烧的,有部分是变压器轻微短路,,,都更换掉就好的

网友:
.17楼的这变压器能搞到?

网友A(2007-08-02):
关键问题是,我换了5707。然后又全部的补了一遍焊,但是,在考、机的过程中,有时自动关机,然后再开一下,又就亮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教一下各位老师,·!!!

急!!!

网友:
看来benq 给大家带来不少利润 换板也好 换件也好 没有报废的都修好了大家都收多少钱呀?

网友:
15楼的问题一般都是虚焊所致.将高压部分的三极管和变压器,电容等全部补焊.基本解决问题.
注意电容一般可肉眼看出问题,有鼓起就肯定要换.
20楼要考虑是不是有灯管老化.

网友:
修是可能个修好,坏的几会多点,
换个条了坏的几会就小点,
你情我愿的事,不强求

网友:
就我修的看来还是FU9024,和那个高压电容的问题导致的C5707坏,而且有时侯就算你全换了也容易反修,我的看法,如果坏到FU9024最好换高压条,这样保险些

网友:
我修的一台机器,老是坏FU9024和一对C5707,变压器和高压电容都换了。但是每次都只能坚持2个小时左右!郁闷!!!

网友:
高压线圈有问题,要换线圈了。

网友:
我认为是高压线圈的问题,彻底解决最好更换高压板,也好改装,有支持18V的高压板的,把原高压部分拆除即可!

网友:
这种液晶我修了上百台,主要原因还是因为0.22/160V升压电容的问题.由于长期受到高温的烘烤(我测过这个电容上的温度比另一边电容温度高5到10度)而达到近70度,使用时间过长温度还会上升.0.22/160V电容容量减小或发热造成的虛焊.造成C5707功耗过大而损坏,如果C5707击穿时电流过大就会造成FU9024损坏.这个牌子会造成这样的原因,最终的罪魁祸首就是0.22/160V的电容.只有很少的一部分高压包有问题

网友:
这通病造成的原因是两只C5707的C极相连的那个高压电容虚焊.我修的机中基本上是电路板上的那一路高压有问题.两只C5707和一只调整管11P06.那保险也会烧,换好后记住要补焊那两个电容,要不很快又会烧的
高压电容的容量不够也会导致烧C5057最好是把高压电容也换掉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明显是热稳定性不好,过热,热击穿.关机 放凉又好了,先祼机试,测各个部分的温度,手摸也行,烫手的先换掉,最后不行的个人认为是灯管的事

网友:
有些只坏两个振荡管,保险也烧坏,但维修时必须四个一起换,不然麻烦不断。

网友:
恩 这个问题我 碰到过好了多

网友(2007-09-01):
我用3807代用品质也不错!已用8月未出故障。不过确实要补焊一批。

网友:
最好,最简单就是用通用高压板代换高压部分,最高级的是,在里面加一个风扇。COOL....

网友:
我的经验也是,高压电容也得换

网友:
刚开始修此类时,和大家一样换C5707,加焊等等,本人可能没查完所有吧,结果用不了几天就又坏了,以后我碰到此类问题都是直接改高压板,把原来的高压部分剪掉,这样非常稳定.不用担心过几天又坏了.而且高压板四灯的才25元钱

网友:
碰到这个问题开始也是修一下,但后来发现有的换上不到一天5707又烧了,后来4灯的高压板价格下调了,所以现在只要碰到明基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给它换板,换板还不会出现返修的问题.所以现在拆下来的高压变压器什么的也多了,大家用得到可以联系我

网友:
0.22电容必须换,不管坏不坏。否则用不住的。

网友:
我现在就遇到这个问题 可惜我们这地方太小了 什么件都没有 正在发愁中 那个高压电容 因为虚焊引起的 电容已经鼓起个小包 那路的11P06 和C5707都坏了 控制电路那的一个L1117感觉 也是坏的 郁闷中 这里可能买到 此电源板 需要多少钱

网友:
明基液晶烧C507主要是高压线圈 和高压电容 换新的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通病,没法,设计问题,做维修的只管修,过保后再修再赚钱

网友:
先换 管子 不行再换 高压变压器 肯定行的

网友:
不行 查电源 这板都能修好 变压器也能买到 现在一种新的四灯用二变压器的 明基变压器是还不能买到的

网友(2007-10-03):
我修的时候也是这样,通常换了之后,把周围的都加焊...

网友:
最近也修了几台这样的机器,基本上都是大家提到的问题,和大家一起学习,一起赚钱

网友:
明基液晶好几个型号,都有类似的通病,就是开机指示灯亮,屏不显示,

故障原因:高压板电路故障。

                  一是开关管C5707至少有一只坏

                   二是降压型开关管(可以用9640代的,可也以用J512代)

                   三是保险断

解决办法:一般把坏的零件换掉(高压电容也要换);C5707要是没有,也可以用D882/C5694代

效果:一般情况下都能解决好。返修的很少,代用过程中,发现用D882比原配的C5707要好些,因为C5707有返修,而D882没有返修。

网友:
补焊一下高压板的变压器,在看看160V0.22电容是不是好的。
电容坏的比较多

网友:
回复 网友C:

问一下啊高压板多少钱啊

网友:
我都是换了5707和FU9204还没遇到返修的

网友:
顶啊!我上次就有一个这样的啊!不过那时不会修,现在在学维修 :D

网友:
还不会修,正在学习,请多关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问题是,我换了5707。然后又全部的补了一遍焊,但是,在考、机的过程中,有时自动关机,然后再开一下,又就亮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教一下各位老师,·!!!

急!!!

元器件参数有变化,导致保护。可将TL1451A的15脚接地应急。

网友(2007-11-03):
我的运气没有这么好了,返修了两次了,就是因为这个问题,现在想想应该是高压电容的问题了,不过我在没有看到这个贴子以前以为是电容的脚太长了,装板的时候把电容给压弯了,导至电容的腿和附近的元件短路造成的,我把电容的脚用电胶布给缠起来了,后来那机器也没有再拿过来返修了

网友:
哇 今天才知道啊  有这么多高手  学习

网友:
换高压条算了 :L :L

网友:
两只C5707的C极相连的那个高压电容虚焊..一边的两只C5707和一只调整管11P06会烧,换好后记住要补焊那两个电容,224的方块电容质量不是太好,如果引脚有问题或电容无容量容量减小最好更换

网友:
发个图上来,大家帮你分析分析......

网友:
学习学习,有这么好的气氛对新来的是个好消息......

网友(2007-12-04):
.22U电容都拆下来用万用表量下容量,够。22U的就不换,
不够的或者看发黄鼓包的就换了,都没用换过高压板,修那么多没见返修的。

网友:
原因是多方面的了,1.整机设计上的不足,高压部份电流偏大.
                         2.厂家的浸锡工艺不理想,用一到二年开始出现较为大面积的虚焊.
                         3.元件质量问题,例如高压线圈匝间短路,造成高压部份电流大.

网友:
维修中发现虚焊点很难看出来,一加焊发现焊锡全跑到零件脚上,自动与电路板分离,应该是电路板工艺问题

网友:
经验证明,对于换件后修复的高雅板,机器建议同时更换2只160V0,22电容!可以用普通涤纶400V的!0,15--0,22均可,并且必须把几个变压器接脚都重新焊接一次|!之后一切就好!

网友:
回复 网友D:
在实际维修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一般换了管子就好了,也有遇到坏电容的(记得补焊)

网友:
明基在自己培训手册了已经很清楚阐明这个故障的原因和维修办法,
基本就是换那楼上说的元件,但是真正故障原因是电容质量不好所引起的,也包括升压变压器的问题,
在工厂级维修手册里,着重介绍这个通病问题

网友:
做为应急可取消一路输出,既把坏的那一路管子摘掉不用,上下各用一根灯管(保障亮度均匀)插到好的那路上,然后取消保护电路就OK 了.亮度几乎看不出来,还有一个好处省电.

网友(2008-01-08):
修起来麻烦又不耐用,还不如换高压条.我一般只换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