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疑难杂症了(已经修复)

楼主(2007-07-04):
一台Acer1555的CRT显示器,客户打电话说不能显示,指示灯一闪一闪。送来后,我也没有细看,便拆开显示器,一测行管BU2508AX击穿短路,用行管BU2520AF代换,装上后,开机指示灯始终为黄色,行不工作,最奇怪的是二次电源升压二极管,一头电压为2.2V,一头电压却是144V。开关变压器,输出的各路电压基本正常,就是一次电源50V实际只是2.2V,换过滤波电容及整流管都没用。
换过行块TDA4858,没用。
再换个行管,用J6820,没用,还是一样。
不管场块TDA4866的事,
请高手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
断开行包看看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分块分段进行检查,先断开一次电源与二次供电部分,单独使用假负载测试一次电源是否正常;再断开行包的供电点,测试二次升压电路部分是否正常工作?再短路行激励,测试交流部分是否短路?分段分块查,基本都可以查出原因。

网友:
高压包和历程有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包短路,你拆了包接假负载试试。再看TIP122看有无问题

网友:
先按照2楼的方法检修吧,饭是要一口口吃的,谁也没有办法一下子就告诉你换什么元件就会OK

网友:
主供电只有2V的话我觉得应该都保护了。怎么还能开起来。搞不懂。

网友:
查出问题修好了上来吼一声`分享下哦

网友:
有几点不明白,请搞清楚:
1. 一次压是2.2v的话何来144v二次压,接地点是同一点吗?
2. 将二次电源开关管G极对地短路,使其不工作,看FBT 上的电压是50v还是2.2v,是50的话,说明一次电源和高压包都没问题
是2.2v的话就是包坏了,从你的144v二次压,来看,包没坏.
3. 如过故障数据真如你所说,那真是奇怪.

网友:
同意楼上的,不可能一次电源2.2变二次上升到了144

网友:
终于找到故障点了,是开关变压器50V输出的脚脱焊!!!!!!
测量开关变压的脚对地通,但测整流二极管的正极对地却不通,这个时候才发现开关变压的脚虚焊了!!!!!!!!!!!!!!!!!!!!!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