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主板(已修复)

楼主(2007-07-04):
型号:P4D
现象:测试卡不跑字,电压 1.7 ,CPU有温度
试过刷BIOS 但故障依旧,应该从什么地方入手继续查!
内存供电MOS管坏。。。
[
]
刷BIOS

网友:
有无复位 PG CLK VTT还有就是这板子座子虚焊

网友:
具体在什么地方呢?我是菜鸟

网友:
你就在PCI 槽上测量吧,把我做的图示下载回去。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8445

网友:
楼主没有假负载,我让他在PCI 槽上测量了,电压全正常,rst有跳变,cpu针脚用无水酒精洗了还是跑00。请大家帮着看一下如何进行下一步。
[
]

网友:
修好了
内存供电问题,mos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