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77G经典问题(已经修复)

楼主(2007-07-04):
以前遇见过此问题,一直拖着没有解决,今天又遇见一台明基77G的CRT显示器,进入工厂模式,可以调节各个参数,尤其可以调整G2的大小,调好以后,按EXIT一路退出,但退到最后,那个OSD窗口却不能完全退消失。关机后,看显示效果还是跟没有调整前的一个样,再次进入工厂模式看G2的数据跟没有调整的一个样,说明工厂模式调整的数据不能保存,请问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在座的各位有没有遇见过呀?

网友:
各种显示器的工厂模式的数据保存方式不一样,必须按规定要求保存后退出或对应方法保存才可以。

网友:
这个问题我还没碰到过  请哪路高手  详细说下 谢谢

网友:
一般都是按EXIT退出保存的,但这个按上去退不出!
能不能具体说一下呀,现在还是解决不了具体问题呀!
现在显示器的屏幕偏白,G2电压明显太高,只有调下来,显示器才能正常使用。

网友A:
关机退出就可以了不要断交流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机退出就可以了不要断交流电

你是说关掉显示器电源开关吗?我试过了,不行的。

网友:
换个MCU芯片重新写个程序进去!

网友B:
菜单里在EXIT按下是保存,而不是退出。
如果要退出菜单只要关机,再打开就OK了。

网友:
我记的该机应该在75HZ 的场频下保存数据!

网友:
我也没有见过此类类问题啊,因为我是初学者

网友:
和楼上的建议一样  重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菜单里在EXIT按下是保存,而不是退出。
如果要退出菜单只要关机,再打开就OK了。

正如版主所说的,菜单里的EXIT按下是保存,而不是退出!
我再试了一次,这时发现按下EXIT,菜单中间在“保存“两字在闪烁,这时关掉显示器电源开关,再开机,居然成功了,G2电压已经按调整的改变了!
真是技术一点值千金呀!可怜我这台显示器,因为G2电压太高,而图像有些发白,都用了好几年了!
现在看来,它又要焕发青春了!!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