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MATS结果是什么问题,Geforce4 TI4200

楼主(2007-07-04):
大家好,刚来这个论坛,手边正好有一快杂牌Geforce4 ti4200显卡,64M显存,正面反面各4片,颗粒为NYNIX HY5DV641622AT-5,排列为:

正面 :

───      ───
│ u8 │   │ u6 │
───      ───
                           ───
        ───         │ u4 │
       │GPU│        ───
       │      │        ───
        ───         │ u2 │
                           ───
---------------------------------------------------------------------------------------------------
反面:

              ───      ───
             │ u7 │   │ u9 │
              ───      ───
  ───
│ u5 │
  ───
  ───
│ u3 │
  ───

用MATS V2.35每次测试的结果都不同啊,我大概测了5-6次,结果是:

Tested from 0 MB to 64 MB.
    LANE     E_BANK0   ERRORS
------------ ---------------- ------------
FBA[31: 0]                    0
FBB[31:0]                     0
FBC[31: 0]                    5
FBD[31:0]                     9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C11 C21 D10 D12 D23
Read    Error Count:    14
Write   Error Count:     0
Unknown Error Count:  0

    LANE     E_BANK0   ERRORS
------------ ---------------- ------------
FBA[31: 0]                    2
FBB[31:0]                     0
FBC[31: 0]                    12
FBD[31:0]                     22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0 A01 A02 A03 A04 ...........(很多)
Read    Error Count:    36
Write   Error Count:     0
Unknown Error Count:  0

     LANE     E_BANK0   ERRORS
------------ ---------------- ------------
FBA[31: 0]                    3
FBB[31:0]                     0
FBC[31: 0]                    23
FBD[31:0]                     33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0 ...........(很多)
Read    Error Count:    59
Write   Error Count:     0
Unknown Error Count:  0

     LANE     E_BANK0   ERRORS
------------ ---------------- ------------
FBA[31: 0]                    2
FBB[31:0]                     0
FBC[31: 0]                    13
FBD[31:0]                     28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0 ...........(很多)
Read    Error Count:    43
Write   Error Count:     0
Unknown Error Count:  0

     LANE     E_BANK0   ERRORS
------------ ---------------- ------------
FBA[31: 0]                    3
FBB[31:0]                     0
FBC[31: 0]                    21
FBD[31:0]                     22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0 ...........(很多)
Read    Error Count:    46
Write   Error Count:     0
Unknown Error Count:  0

就是这个样的奇怪结果,不知道这显卡到底怎么了?是不是GPU挂了?还是显存问题,这显卡能进XP,进去后不花屏,但显示属性里色深为低8位色,分辨率为640*480,如果色深或分辨率调高的话马上黑屏死机,请问下大家这个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怎么没人回答啊,是不是都没见过这个奇怪问题啊。。。。。

网友:
呵呵 每次测试结果不同
肯定是有地方空焊了
你这个情况很可能是GPU空焊了啊
这个卡的发热量很高
GPU空焊几率大些

网友:
错误的单元数太少,不像虚焊,这个看来不影响使用的,你先刷一下显卡BIOS先。

网友:
GPU空焊的可能性较大的。我刚搞定块5900就是这样子,

网友:
我试着把所有的显存加焊了一遍,故障依旧,BIOS已经刷过了,刷过几个,大部分都是黑屏。看来有可能是GPU空焊了,想问下怎样才能把GPU加焊呢?只能用红外加热吗?风枪可以吗?我风枪没有,烙铁可以吗?

网友:
GEFORCE2x-200/400,开机正常,显示主板信息时花屏(部分字符显红色),进系统花屏的,估计是显存的问题,如何确定,如何更换?